在线等解决s7-300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请各位网友帮忙解释下这条指令的意思?这是s7-300上调速用的指令!

DTR     L       1.000000e+002

网友A:
DTR:将累加器1中的双整形数转换为浮点数

L 1.000000e+002 :将累加器1中的数(也就是上面已经转换为浮点数的数)放入累加器2,然后再将浮点数100.00载入到累加器1中。

楼主应该先熟悉一下S7的STL指令,我这么解释楼主可能又要问累加器1和累加器2是什么了,一直这样解释下去是没有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