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角启动

楼主(2009-12-22):
我们一台抛丸机,抛丸电机为交流37KW,星角启动,星角转换时间为6秒,选用DZ20Y-100A断路器。开始正常工作,厂房搬迁后工作就不能正常启动了,星启动没有问题,星角转换的时候跳断路器,接触器触点没有问题。换了新断路器,第一次启动正常,停机后就启动不了了,还是在转换的时候跳断路器。后来把100A断路器换成160A的就能启动了。是怎么回事呀?断路器选的小了吗?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两种启动方式的启动电流不一样的

楼主:
我是说之前用100A断路器工作了3个月,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后来厂房搬迁后用100A断路器就启动不了了,换新的同型号的100A断路器也不行。最后还是换成160A的了

网友B:
断路器冲击了几次后,脱扣性能就大大的减小

楼主:
可是换了同型号同电流的断路器后仍然不能启动怎么解释?

楼主:
质量问题吗?

网友C:
可能你在两地地的输入电流不一样

网友C:
你两处厂房的输入电流能保证一样吗?

楼主:
输入电流?

电压是一样的(用的变压器是一样的)

负载时一定的

网友C:
看样子是机械设备有变化,像安装工艺,轴的轻微变动。还有我刚计算了一下,你的启动电流大概要达到50A左右,一般选型要比实际大2~3倍左右(2.5~3比较合适)。你以前能用,可能已达到他的临界值。

网友D(2010-01-26):
启动电流怎么算的 啊

网友E:
该是 跟你  电源 有关

网友F: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3倍。异地以后可能两地距离不一样,所以启动电流不一样了。

网友G:
星三角6秒的转换太短了吧,还有37KW用100A断路器的确小了一点,当然你如果空载肯定没问题,带载的话跳断路器的概率应该很高的,自己看看书吧。呵呵

网友H:
需要16秒的启动时间,6秒太少了吧

网友H:
6秒的启动时间太短了吧,应该是16秒

网友I:
同意9楼 设备安装不合理

网友J:
"看样子是机械设备有变化,像安装工艺,轴的轻微变动。"安装引起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启动时的载荷比以前大了,加上以前100A断路器偏小,现在启动起来的电流达到断路器脱扣的值。

个人分析,不一定对

网友K(2010-03-05):
机械问题,如轴承缺油等。

网友L:
厂房搬迁后工作就不能正常启动了,星启动没有问题,星角转换的时候跳断路器。

新厂房的风水有点问题,这个风水就是电压,新厂房的电压低,电机速度跟不上,从而造成在转△时,因较大的转差,导致电流增大而跳闸。

网友M:
也可能是线路过远,功率因数不够。也要考虑供电线路,增加就地补偿系数

网友N:
6 秒钟时间偏短了。

网友O:
看样子是机械设备有变化,像安装工艺,轴的轻微变动。还有我刚计算了一下,你的启动电流大概要达到50A左右,一般选型要比实际大2~3倍左右(2.5~3比较合适)。你以前能用,可能已达到他的临界值。

那么多人给你解决问题!

www.lsptc.com

网友P:
我用过30KW的星三角100A的都不能用,37的工作电流是75如果超负荷的话别说启动了,就连运行都不可能的即使用了星三角启动电流瞬间电流在得150以上的

网友Q(2010-05-10):
我有一台破碎机用Y315L2-6型的电动机,不知可否用星角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