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连接问题 使用双绞线

楼主(2009-12-22):
用CONCEPT2.6总是连接不上,而且本地连接总是断开和已连接的往复

网友A:
检查一下双绞线有没有问题,长度有没有太长?

网友B:
是因为那个ntvdm.exe占用CPU100%引起的,据说是属于正常现象。只要运行concept2.6,你的任务管理器里就会出现这个进程,而且占CPU比例迅速达到100%。反复连接吧,我在调试时也遇到这样的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你解决了告诉我呀。

网友C:
102184529工控群,欢迎大家加入,一起交流

网友D(2010-01-21):
ntvdm.exe这个进程主要是一个16位机器的虚拟进程,在32位机器的平台上使用。如果你的机器是32位的,这个进程一定是有的。

网友E:
中间加一个HUB或者交换机之类的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