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09-12-22):
请问:变频器改变输出电压,同时也改变输出电流吗?

网友A:
制动电阻\波纹、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制动单元
*三项输入电抗器、三项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输入、输出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欢迎来电洽谈!打扰之处,请见谅!
www.shguangnin.com
联系方式:13661931827周
QQ:1051041141

网友B:
是的,电压与电流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2010-01-29):
当然改变了,要不电机就要毁了,同时频率也变了

网友D(2010-03-24):
他们的变化关系是怎样的呢

网友E:
总体变化趋势是,低频低电压,高频高电压,到基本频率(50HZ)后,电压将不再上升,由低频向高频变化时,还可以有多种选择变化曲线。

变频输出的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如果负载是恒转矩,那么输出电流也基本恒定,如果负载是平方转矩,那么输出电流是由低向高变化,如果负载是恒功率,那么输出电流是低频时高,高频时低。

网友F(2010-08-25):
各位朋友:
我公司在深圳专业生产通用和各行业专用变频器、节电柜,价格全国最低,质量在行业领先,产品性能超级稳定,可根据客户需要生产!回扣也比同行业高,售后服务非常好。目前220-380V,0.75-220KW有大量现货,其它规格可订做,一般5天交货。另外,可承接各行业节能改造项目。欢迎大家来电洽谈业务!
联系电:13088818158,联系人:章华俊
Emai:zhj0794@126.com QQ:1084914768

网友G:
P= UI,P=UI啊,P U I的关系那是杠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 UI,P=UI啊,P U I的关系那是杠杠的。

 这个杠杠可是有前提的     变频输出的电流要看他的负载 正如5楼所说的 是衡转矩负载 还是平方降转矩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