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个s7-300的PLC,怎么用wincc监控???

楼主(2009-12-22):
有4个s7-300的PLC,怎么用wincc监控???怎么连接?谢谢啊,新手!

网友A:
看你走什么协议了,距离是多少呢,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一起讨论

网友B:
以态,PROFIBUS,都可以,据实际情况。

网友C:
你可以用以太网方式,也可以用MPI  PROFIBUS都可以实现的

只是成本多少的不同

QQ 2943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