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卡模拟量采集接地方法

楼主(2009-12-2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凌华PCI-9112数据采集卡采集6路传感器产生的电压值。传感器采用24V开关电源做激励。用LABVIEW做软件开发。采集卡采用差分输入。采集到的电压波形上有许多毛刺。(干扰)看采集卡的说明书。在进行差分输入时有几种接地方法。如直接将信号的负端接地,将信号的负端串联一个电阻接地。由于英文资料不是很理解。请教各位:在什么情况下将测试信号的负端直接接模拟地?什么情况下要将测试信号的负端串联电阻接模拟地。串联的电阻阻值为多少合适?另外,有人跟我建议,开关电源的纹波系数很大,用它来做为传感器的激励也会产生很大的干扰,需要对电源进行滤波或将开关电源替换成线形电源。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有道理?

楼主(2010-03-23):
       最近在NI网站上看了NI数据采集技术十讲。终于弄明白差分,RSE,NRSE接线方法和应用范围。在用差分方法接浮空信号时要加偏置电阻,阻值跟信号源的输入阻抗有关系,通常为10K到100K。

网友A(2010-07-12):
您好我是凌华一级代理商。

小秦:如有需求随时联系。15810922175

QQ:38675467

网友B:
请问楼主,能给提供工控机的帮助吗?

网友C(2010-09-14):
谁有NI数据采集技术十讲 发给我好不?QQ 19732787

网友D:
029-8886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