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拿到一个Wincc软件怎么也安不上?

楼主(2009-12-23):
最近拿到一个Wincc软件怎么也安不上?请指教怎么安装?

网友A:
1、确认您的操作系统为XP SP3专业版,然后双击4,导入注册表文件(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为SP2,那么无需导入该文件,WINCC V6.2 SP3无需此步骤)
2、安装1,按屏幕提示进行安装
3、安装2,按屏幕提示安装

对于3来说,您 如果不进行WEB发布,无需安装。

Regard

网友B:
请提供安装不上时的提示信息;

以下文件也可能导致安装失败:如REBOOT缺失,SQL未安装,消息管理器未安装,依存的系统补丁未安装;

如非用户指定,欢迎使用紫金桥组态软件,我的联系方式为QQ:realinfocd@qq.com(634623978),电话028-85211593;

网友C:
还是安装step7后再安装吧!消息队列一定是要安装的。

网友D:
我在GHOST版的XP SP3下安装的,先安装消息队列,再装SQL ,然后装STEP7,最后装WINCC,不过打开用户程序的时候,勾选变量和报警的时候程序打不开,后来通过WINCC自带的工具将用户程序另存为另外一名字,然后用WINCC打开那个项目就都可以,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