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扩展机架求助

楼主(2009-12-23):
我现在使用s7-300的plc,共有9个数字量输入模块3个数字量输出模块,3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总的功率是81W。cpu的0号机架放不下,需要扩展使用1号机架,使用扩展机架1的话就可以放下了,但是在选择使用IM365,还是使用IM360,我无法确定,最低成本当然是使用IM365,但是看见选型手册上说IM365总电流符合不能超过1.2A机架1只能安装接收信号模块最大电流不超过0.8A,因为我的功率是81w,电流肯定大于1.2A,所以是不是就得用IM360,IM361呢?如果是使用360,361,那订货考是多少,扩展机架1上的IM361需要在0号槽配置电源模块吗?还是361的电源是使用cpu机架上的电源?

网友A:
背板通讯信号电流有那么大吗?

网友B:
扩展机架上使用的361模组都需要单独电源供应。

360:6ES7 360-3AA01-0AA0
361:6ES7 361-3CA01-0AA0

链接360与361的链接电缆:
1M:6ES7 368-3BB01-0AA0
2.5M:6ES7 368-3BC51-0AA0
5M:6ES7 368-3BF01-0AA0
10M:6ES7 368-3CB01-0AA0

Regards

网友C:
需要例接电源

360:6ES7 360-3AA01-0AA0
361:6ES7 361-3CA01-0AA0

网友D:
好象每个机架都要配电源的

网友E:
总功率是81W 怎么得到呢

网友F:
81W好大呢

网友G(2010-07-20):
im361是扩展模块用,三个机架时才用的,一般im360和im365相接

网友H:
你是负载功率81W吧。

网友I:
扩展机架上使用的361模组都需要单独电源供应。

360:6ES7 360-3AA01-0AA0
361:6ES7 361-3CA01-0AA0

链接360与361的链接电缆:
1M:6ES7 368-3BB01-0AA0
2.5M:6ES7 368-3BC51-0AA0
5M:6ES7 368-3BF01-0AA0
10M:6ES7 368-3CB01-0AA0
best wishs

网友J:
请仔细查看具体型号的5Vdc供电,一般数字量输入模块的5V供电是10ma,数字量输出是80ma,模拟量输入是50ma。根据你的数量计算,10*9+80*3+50*3=480ma =0.48A      0.48*5=2.4W

网友K(2012-07-19):
西门子S7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http://www.plcworld.cn/read-htm-tid-87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