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能不能在脱机下计算程序容量

楼主(2009-12-23):
信捷PLC能不能在脱机下计算程序容量,想用怕程序容量不够

网友A:
你好,在脱机情况下,因为读取不到PLC的信息,所以还不能在脱机模式下计算程序的容量。

网友B:
是啊。一般情况下XC1的是2000步 XC3的8000步 平时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可以注意下就行了。

网友A:
XC3使用保密下载的程序,我最多下载到12000步,更多的我就没有尝试过了!!!

楼主(2010-01-26):
谢谢了,一直想用一下,就怕程序量不够,编了白费劲

网友C(2019-07-04):
自己试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