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怎么区分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

楼主(2009-12-23):
西门子PLC程序块里面有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请问我在程序中怎么区别它们?什么类型程序的对应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A:
OB1是主程序

其他OB基本都是中断程序,不过功能不一样

子程序就是FB,FC之类的

个人觉得

网友B:
楼上基本正确,支持一下。

网友C:
OB35 我觉的也算主程序吧,看如何理解

网友D:
PLC中的子程序其实是 计算机程序中理解的 宏, 即每个子程序的实例都被分配了内存!

网友E(2012-10-06):
西门子PLC怎么区分主程序,子程序,

网友F:
怎么查看s7 200的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PLC怎么区分主程序,子程序,

在 S7-300/400 系统块手册中 详细的介绍了了,0B1~0B100  , 的原理, 主程序就是 OB1, 其他的OB ,可以理解为中断程序, SFC*,SFB*  是 子程序, SFC 是标准的子程序(function), 而,SFB 是功能块(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查看s7 200的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

如下图,分别点击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的卷标(图中圆圈处)就会显示出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

网友H:
这样吗?看你如何理解,除了主程序,都是子程序

网友I(2013-03-18):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怎么查看s7 200的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 如下图,分别点击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的卷标(图中圆圈处)就会显示出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

200的程序容易看,谁指点下400的程序?

网友K:
有时候没必要可以弄这个概念,个人认为!

网友L(2018-11-21):
OB1为主程序,其他的都可以认为子程序,在主程序OB1中调用各种FC,SF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