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NA400PLC冗余系统在垃圾处理自控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9-12-23):
                                             南大傲拓NA400PLC冗余系统在垃圾处理自控系统中的应用

一、项目介绍
1.医疗垃圾处理项目作为我国近几年来的重点项目,国家环保总局非常重视,对主体设备和自控系统的要求也非常高。
2.本系统主要是通过检测现场烟气温度和压力,通过控制调节风机、水泵以及加药装置的频率和控制开关,从而达到控制烟气温度和含量的目的;通过南大傲拓NA系列PLC采集和控制模块对设备和现场仪表进行采集和控制,并把信号通过底版总线与CPU处理器传输,由CPU处理器完成处理后,再通过以太网与工控机连接;本套系统通过挂NA400PLC分别与远方的I/O模块通现场总线通讯,当主CPU发生故障时,从CPU自动投入运行;
当PLC把数据传送到工控机后,通过组态软件进行编程和组态,把数据显示在屏幕上,并在屏幕上制作操作开关对现场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并同时自动把数据转换为OPC的数据传输格式,把需要显示的数据传送给模拟屏。

二、系统介绍
1.项目简单工艺主要针对城市医疗垃圾进行处理,医疗垃圾收运后运到处置中心进行焚烧处理,垃圾首先进入焚烧炉和二燃室进行配风焚烧,焚烧后的烟气通过锅炉进行降温、除酸喷雾塔和布袋除尘器进行除酸和除尘,然后通过35米烟囱直接排放;锅炉产生的蒸汽用于发电或其它用途,本自控系统主要控制垃圾燃烧后产生的烟气温度和烟气成本含量,保证减少二次污染。
2.本项目主要使用南大傲拓NA系列PLC,模块选型如下:
中央处理器模块400CPU401-0501,冗余CPU,高性能CPU,内置2个RS232(标准MODBUS),1个以太网口(标准MODBUS/TCP),程序空间32M;
电源模块400PWM401-0501,功率:50W;
DI数字量输入模块400DIM401-3201,32点输入24VDC(漏型)采集现场设备的运转及故障状态;
DO数字量输出模块400DOM401-3201,32点输出24VDC晶体管控制现场设备的启停;
AI模拟量输入模块400AIM401-1601模拟量输入模块 16通道,电流型采集现场设备的压力、流量、烟气成分含量以及风机和加药泵的频率信号;
热电偶输入模块8通道400AIM401-0806采集1000度以上的烟气和蒸汽温度信号;
RTD热电阻输入模块8通道400AIM401-0805采集1000度以下的烟气和蒸汽温度信号
AO模拟量输出模块4通道400AOM401-0401通过程序的PID自动调节控制风机和加药装置的频率;

三、控制系统构成
1.本项目的硬件设备主要分为三个大部分:PLC部分、现场设备以及模拟屏部分,主要系统结构选用标准拓扑式结构,现场仪表和设备采集数据连接到PLC的输入模块、并接收PLC的命令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和调节;PLC接收现场设备的数据传输给计算机并传诵计算机下达的控制命令,并内部通过强大的内部运算国内进行PID自动调节,具体组成和选型依据如下:
PLC选用南大傲拓NA系列PLC,设计为0501两块CPU冗余系统,PLC与计算机采用以太网,并以以太网作为冗余网络;中控室计划设计为两台工业计算机模拟屏等设备,与计算机的通讯采用RS232直接串口通讯,软件选用IFIX组态软件。
现场采集和显示控制设备,基本选用国产元件,一般选用的测量1200度以上的温度S分度热电偶,1200度以下500度以上用S分度热电偶,500度以下用PT100热电阻测量,直接与相应的PLC模块连接,不需要任何的变送器元件;压力选用压力差压变送器把压力信号变成4-20mA的标准信号送到AI模块;电机的转速通过变频器调节,频率信号通过AI模块输入,频率的设定通过AO模块输出4-20mA的标准信号进行控制,启停控制通过DO模块控制,设备状态信号通过DI模块输入。

2.附加系统设备主要有变频器、压力变送器、温度传感器、智能仪表和控制继电器等,大部分设备与PLC之间全部采用硬连接,硬件配置及网络结构见下图:

四、控制系统完成功能

本系统的自动控制功能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
一次风机、二次风机以及引风机的联动控制
在本系统中,焚烧系统的焚烧炉体转动的速度、加料电机的转速、一次风机、二次风机以及引风机的运转频率全部联动控制;当引风机开启后,一次风机、二次风机才能开启,根据温度和烟气的氧气含量控制炉体转动的速度、加料电机的转速、一次风机、二次风机的频率进行调速控制,直接利用NAPRO的PID模块,直接设定设定值以及积分时间,非常简便;一燃室的烟气温度控制到850度,二燃室的烟气温度控制到1200度,使之不产生二恶英;一燃室温度过高时增大进料电机速度,同时减小一次风风机速度,同时要保证烟气的氧气含量在19-21之间,反之亦然;二燃室温度过高时增减小一次风风机速度,同时增加二次风风机速度,同时要保证烟气的氧气含量在19-21之间,反之亦然;并且在控制一二次风的时候,必须自动调节引风机速度,保证烟道压力保证在-150PA左右。
碱液站的自动控制
在除酸喷雾塔中需要喷洒碱液以保证烟气的酸碱度,同上面一样直接利用NAPRO的PID模块,直接设定设定值以及积分时间,非常简便;
布袋除尘器的自动控制
设定温度值,利用PLC内部的比较指令,温度范围在130-190度之间时,启动布袋除尘器,超出范围时,通过PLC程序启动旁通阀,保护布袋。
锅炉给水自动控制
锅炉汽包水位是确保安全生产和维护正常供汽的主要条件,一般要求水位维持在设计水位的±50mm范围内;设定锅炉给水水位,通过PID模块自动调节给水阀门的开度,从而达到控制锅炉水位的功能。

系统最终检测结果:
PLC系统采集正常,数据显示和动作控制的时间不超过1000ms,数据交换的准确率为100%;
PLC数据传输精确,模拟量的精确度达到16BIT;
冗余系统正常,没有出现主从系统切换时中断,切换时一切控制正常,包括控制继电器不会断开、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转速不会丢失等;
模拟屏显示正常、数据刷新正常,数据刷新速度为1000ms;

该系统已在生产中得到实际使用,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该系统中,PLC系统的应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种冗余配置广泛的推广到其它行业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技术交流群:79372055

我们的网站:www.nandaauto.com

网友A:
感谢大家对南大傲拓的关注与支持,祝大家2010事业顺利,平平安安!

网友B:
希望国产品牌在2010年能有质的飞跃

网友C:
PLC国产化需要国人的支持,不差钱归不差钱,还需要有像韩国人一样的民族情结

楼主:
对:brave-heart 关于

希望国产品牌在2010年能有质的飞跃

内容的回复:2010国产份额再次大大提升。呵呵

网友D(2010-02-06):
希望南大傲拓在2010年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