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双电机如何改成单电机

楼主(2009-12-23):
我使用的是ACS800 800kw 标准传动。原来是带两个电机运行,但现在一个电机坏了想改成单电机运行。都需要修改哪些参数?01.05 电机转矩 是否需要修改?通过通讯给转矩表显示。这个参数显示的是电机转矩还是变频器转矩?当双电机和单电机运行时对这个参数有没有影响?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最好设置第二套电机参数,这样可以切换。

网友B:
将99组电机数据修改成一个电机的数据,将20组最大限制电流减小,如果dtc运行需要重新辨识,标量运行的话,光改改最大电流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