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FX-PCS-DU-WIN-C上载程序?

楼主(2009-12-23):
大家好!!

       我装了个软件.可是打开软件后.找不到可以上载的选项.可是看到相关资料上说可以上载?/

请教各位是否能上载??

楼主:
请教各位是否能上载??

网友A:
当然可以上载了  应该有个传输吧

www.ytleader.cn

楼主:
我就是找不到那个传输按钮.所以才不理解这个软件.GT Designer2.有传输.

如下图:

网友B:
先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就有通讯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