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__pto的设置

楼主(2009-12-23):
在S7200中的PTO设置向导中有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以及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等参数,请问这些参数都保存在哪了?我想修改!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向导生成的子程序都加锁了,即生成后是无法修改的!

你可以重新运行一遍向导, 重新设置一下  "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以及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  等参数 !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天啊,重新设置很麻烦,如果我去现场调的话,还要把带有子程序的块都删掉,然后重新设置,再写一遍程序,!太麻烦了!
对:miy_gongkong 关于

我试了一下,向导生成的子程序都加锁了,即生成后是无法修改的!

你可以重新运行一遍向导, 重新设置一下  "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以及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  等参数 !

内容的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系统手册开环运动的高级议题里面有为PTO分配的存储区域的具体分配信息,可以进行修改,!

网友B(2010-11-04):
你知道里面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吗!关键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