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15变频器故障ERR16

楼主(2009-12-23):
第一次看到丹佛斯的变频器,故障是一送电报ERR16,有时按好几次复位解除,单一运行又报ERR16。故障是输出短路。

检测机器模块没坏,拆下模块通电测量控制脚电压不正常。上三个IGBT控制脚无电压。下三个IGBT都是+15V多点,按理说不正常的。请高手帮忙,先谢了!

网友A:
模块坏,换一块模块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