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HMI

楼主(2009-12-23):
HMI,文本显示器,触摸屏,人机界面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区别呢?老手给讲解一下怎么样?或者给推荐本书

网友A:
HMI  中文名 人机界面,所有人与机器的交互见面都可以称作为人机界面。

文本显示器与触摸屏只是人机界面的具体对象。

好比人机界面就是机动车,其中又可以分为拖拉机,轿车,卡车等等的性质一样。

Regards

网友B:
文本显示器是以显示文字、数字为主,显示器尺寸小于5.7寸,输入设备为薄膜键盘的小型人机界面,价格低廉。

而“触摸屏”是带触摸板输入的人机界面,其显示屏一般大于5.7寸,且可以用图形方式显示设备的工作状态,价格中上。

真正意义的“触摸屏”是一种可替代键盘、鼠标的计算机输入设备。HMI是人机界面的英文(Human-Machine Interface)缩写。

网友C:
为什么POP文本显示器不支持一机多屏.也就是一个PLC带多个文本显示器.

网友B:
POP文本显示器当然支持一机(PLC)多屏(文本显示器),目前多数POP文本显示器用户是使用mdbus RTU协议来实现的。多台POP文本显示器做 modbus 从站,PLC做 modbus 主站就可以连接了!

另外,如果PLC支持modbus协议,可以用我们的POP双串口文本显示器来实现一机多屏的功能,即PLC跟POP文本显示器的com1连接,POP双串口文本显示器的com2做modbus主站,再和其它的POP文本显示器(modbus从站)连接。

网友B:
上面第二段错了,应该是“如果PLC不支持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