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如何用编码器判断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9-12-23):
我有FX1S-14MR一台,和五线的编码器一个,请高手指点如何接线和如何编程???谢谢!!!QQ:420182199

网友A:
请问,你是想用单相计数,还是相位差方式;是想只有递增方式,还是加减计数,编程有计数器的专用指令,使用手册上都有说明, 如果简单的只用一相计数的话,A B Z相,只接A或B相就可以。

楼主:
是用单相加减计数,有零点复位,使用手册看得有些不明白,最好有段程序参考一下,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