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定位(脉冲+方向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09-12-23):
我用台达AB伺服控制电机做高速运转(4000-5000转/分),用脉冲+方向方式电机做相对定位控制,像这种控制方式每次电机停止的精度能达到多少,或者说误差最大会有多少,(因为机台是卷线机,对电机每次的停止角度要求比较高),如果误差比较大的话,造成的原因会有那些,(干扰除外),盼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台达的不能做到(4000-5000转/分),

网友B:
台达目前只能到额定转速3000转而已啊。。。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的是这种控制方式的定位精度问题,会不会很准,或者说误差很小?

网友C:
一般来讲,推向市场的工控产品,厂家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驱动器的定位精度问题,这方面厂家都会进行大量的测试,例如极低速下的短距离(多次几个脉冲),长距离(多次几百万个脉冲)定位测试,变速下的短距离,长距离定位测试,高速下(最高工作速度)下的短距离,长距离测试,就我所了解以及做过的测试而言,结论就是没有误差!如果存在误差,那就说明驱动器没有设计不是最好!

网友A:
DZ龙的传人 DZ龙的传人
积分:12
帖子:4
注册:09-10-29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我主要想知道的是这种控制方式的定位精度问题,会不会很准,或者说误差很小?

误差是电气+机械传动机构整体造成误差,如果电机扭矩和转动惯量选择合适的话,电气误差一般能控制在+/-个脉冲(10000ppr),   整体误差需要你根据电气精度与你机构结合计算

网友D:
定位精度取决于编码器的线数以及DSP内部的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运行周期.

网友E:
一般应用,伺服驱动器自身的定位精度都可以到+/-1~2 cnt, 但是这仅是电机码盘的精度 ,不能保证负载有同样的定位精度,

网友F(2010-01-25):
不超过5000没问题的,呵呵,一直这么用,即使你是4999都好用哦

网友F:
尽量减少丝杆间隙,有试过 以 3000RPM    20MM    -20MM    这么走  一整夜 不超过 0.02mm  台达 b系列 400w

网友G:
 方法就不对,还在到处找别人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关于

一般来讲,推向市场的工控产品,厂家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驱动器的定位精度问题,这方面厂家都会进行大量的测试,例如极低速下的短距离(多次几个脉冲),长距离(多次几百万个脉冲)定位测试,变速下的短距离,长距离定位测试,高速下(最高工作速度)下的短距离,长距离测试,就我所了解以及做过的测试而言,结论就是没有误差!如果存在误差,那就说明驱动器没有设计不是最好!

Frobenius ,你好,我想请教你下,伺服如何测试定位精度?就是简单的通过读取编码器信号?还是需要专用的设备,类似光栅尺之类的平台?如果伺服是17位、20位甚至更高的编码器,精度已经很高,岂不测试平台精度需要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