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 昆腾PLC 逻辑UPLOAD的方法

楼主(2009-12-23):
我们用的是昆腾系列的PLC,因为硬盘出了点问题,原本的逻辑丢失了。现在想将控制器的逻辑上传至上位机电脑,但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想请教下,UPLOAD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设备在运,PLC不能停。

网友A:
我们厂的PLC也有此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
Unity Pro 软件编辑的情况下,1.如果你在最后一次离线PLC时,没有与PLC的信息同步,可以恭喜你,PLC中的东西没有办法上载了;2.如果你同步了的话,可以用相关编程软件直接连接即可(设定好相关的通讯协议:USB, Ethernet, etc.),连接成功后,上载控件会自动使能,点击上载即可。

Concept软件编辑的情况下,可和上面的第二种方法直接连接,上载即可。

上载过程中不会影响PLC的正常运行。

网友C:
如果是concept编程,使用了IEC编程方式,但是下载时没有选中下载IEC信息(默认不下载,下载会占用CPU内存),那么,CPU中的程序是没有办法读出来的。

网友D:
如果你使用的是UnityPro,在项目设置中,选择“上载PLC信息”为自动,这样可以提示你每次断线的时候,自动上载信息。版本好像是4.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