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电路板表面绝缘漆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变频器的控制板,电源板,驱动板的表面都涂了一层绝缘漆,不但无法看到一些元器件的型号,还无法测量,请问有什么办法吧能除掉而又不伤害电路板呢?有人说用天那水,能行吗?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办法吧能除掉而又不伤害电路板呢:用酒精洗就行!天那水有点毒!

楼主:
我们用过酒精,可就是洗不掉啊,难道是洗的方法不对吗?

网友B:
小心把板子上的漆给弄掉了,那就不好整了

楼主:
不弄掉绝缘漆没有办法检修啊,弄掉了再涂可以吗?

网友C:
驱动板的表面都涂了一层绝缘漆,一般用酒精!其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我听说有一种化学溶剂,请问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D:
装修市场有去漆济卖。很好用。

网友E:
小心点把元件上的漆搞掉就可以看到元件的型号了.用小刀,

网友F(2016-08-18):
脱漆剂可以去掉线路板上的绝缘漆。

网友G:
用热风枪150度吹一下  就很好刮了

网友H:
用热风枪吹,用小刀慢慢剥落。

网友I(2022-04-14):
菱谷科技是瑞士丰罗Von Roll、美国道夫DOLPH'S一级代理,可提供技术支持,持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以证》,可开专票,欢迎各大厂家和经销商联系合作!

长期供应绝缘漆、三防漆、灌封胶、清洗剂等等,免费供样。

谭先生135 433 07056 Jimmy@ec-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