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gprs连接,如何同时收短信!

楼主(2009-12-24):
大家好,我使用西门子的mc37i,只有一个串口, 所以gprs数据传输时,就不能通过AT命令接收短信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在gprs连接时可以得到来短信的通知!

另外,请教一下,手机是如何实现的?

谢谢!

楼主:
上面我说错了,应是mc39i, 只有一个串口的情况如何同时gprs连接和收短信!

网友A:
MC39I不支持同时

楼主:
林工您好:这几天从客户那里拿到一个设备,用的确定就是mc39i,该设备在gprs联网后,一直在线,却可以接收我手机发的短信,不知这是如何实现的?

谢谢!

网友A:
是嘛,哪家的设备?。。。。。。。。。。。

网友B:
姓林的,不懂就不要瞎说!

安富利的万先生很乐意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有需要请联系13612906340

网友B:
MC39i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在GPRS通讯过程中接收短消息

目前MC39i已经停产,建议兄弟还是使用MC37i,该模块不仅便宜,而且性能也好,

MC37i 有两个串口,可以实现一个串口收发GPRS数据,另一个串口进行AT指令控制。

网友A:
Class A
可以同时建立GPRS服务和GSM服务(语音,SMS),并同时使用这两者。

Class B
可以同时建立GPRS服务和GSM服务(语音,SMS),但只能一次使用一种服务。当进行GSM服务时(通话,短信),则GPRS服务将被暂停,直到GSM服务结束才自动继承下去。

Class C
只能建立GPRS服务或GMS服务(通话,短信)其中一种,如果要切换服务必须手动控制。

MC39I是CLASS B型的。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实现,但基本原理是不能实现的。可以看下面的一个帖子参考

#1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1, 08:57
Join Date: Jul 2008
Posts: 1,194TurboC
Offline
Forum Nokia Champion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PeiPei
如何才能够在通话时仍保持程序的GPRS连接呢

貌似大陆的手机,如果有GPRS连接的话,是不能通话,相返也是一样的。

#2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1, 09:01
Join Date: Jul 2007
Posts: 4,218
Location: ShenZhen, China
qxiaoyuan
Offline
Forum Nokia Champion
做不到, 现在中国移动不支持, 手机通信本身有3种型号, A型支持电话与gprs同时工作, B型支持电话或gprs, 同时只有一个工作, 支持自动切换, c型支持支持电话或gprs, 同时只有一个工作, 需要手工切换.

对于A还需要网络的支持.

目前中国因为网络与手机限制基本都是B型工作.

#3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1, 09:38
Join Date: Feb 2006
Posts: 3,851
Location: Beijing
Cxt_programmer
Online
Forum Nokia Champion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PeiPei
如何才能够在通话时仍保持程序的GPRS连接呢

3G网络环境下才可以;

目前的网络,来电或者短信都会中断gprs。

#4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1, 09:46
Join Date: Jul 2007
Posts: 4,218
Location: ShenZhen, China
qxiaoyuan
Offline
Forum Nokia Champion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Cxt_programmer
3G网络环境下才可以;

目前的网络,来电或者短信都会中断gprs。

是3G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希望用户可以任何时候上网使用数据业务.

#5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3, 11:31
Join Date: Nov 2005
Posts: 1,857red_shi
Offline
Forum Nokia Champion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qxiaoyuan
是3G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希望用户可以任何时候上网使用数据业务.

#6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3, 13:40
Join Date: Nov 2006
Posts: 99
pofei
Offline
Regular Contributor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一边GPRS通讯(先),一边发或接收短信(后)。我看信号那边G已经自动断开了,但是发完短信或接收短信后他又连接上了。

从短信的发送接收的情况来看,短信通讯也是正常的。

从我GPRS的日志来看,通讯是完整的。但这仅仅是我测试的结果,我并不清楚放到广大用户的手机里面会怎么样!

所以我问一下他的工作机制,断开连接无所谓,能不能保证GPRS通讯的安全性?

#7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3, 13:42
Join Date: Nov 2005
Posts: 1,857red_shi
Offline
Forum Nokia Champion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pofei

断开后再连接上可以,你要什么样的安全?

#8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3, 13:52
Join Date: Nov 2006
Posts: 99
pofei
Offline
Regular Contributor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red_shi

我要的是GPRS通讯的完整性!

比如我要上传服务器一个30k的文件。正巧传到10k的时候有短信进来!此时GPRS断开连接接收短信。短信接收后他又恢复了连接。此时它能否继续接收剩下的20K的文件?

下载文件也是这种情况!

#9 Re: 有电话打进来,不中断GPRS连接 - 2008-11-23, 14:36
Join Date: Jul 2007
Posts: 4,218
Location: ShenZhen, China
qxiaoyuan
Offline
Forum Nokia Champion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pofei

没有问题, 这个事件不会对你造成影响, 实际上, 是在你建立gprs链接, 但是数据发送的间歇, 才会切换到通信栈, 接收短信与打电话, 但恢复后可以继续通信, 除非你的代码认为超时自己把它关了.

网友B:
林工回答得很详尽。

MC39i也好,MC37i也好,都有短消息或来电指示,在处理完短消息或来电后进行续传就可以。

有需要西门子模块的(Cinterion)请联系万先生,13612906340,gelim.wan@avnet.com

网友C:
难怪我的手机在电话来了的时候,登录的qq或者飞信都被洗白了。有见地!长知识了。

网友D(2010-02-20):
可以同时支持的,我们的gprs dtu设备同时支持了短信和gprs。

网友D(2010-05-19):
JYC331B系列GPRS设备,可同时发送gprs数据和首发短信,双通道同时在线。QQ15478591   www.jycomm.com

网友E(2011-01-02):
JYC331B 双通道的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