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网络各级子网通信协议配置的规律

楼主(2009-12-24):
通过以上典型PLC网络的介绍,可以看出PLC网络各级子网通信协议配置的规律如下:

1)PLC网络通常采用3级或4级子网构成的复合型拓扑结构,各级子网中配置不同的通信协议,以适应不同的通信要求。

2)在PLC网络中配置的通信协议分两类:一类是通用协议,一类是公司专用协议。

3)在PLC网络的高层子网中配置的通用协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MAP规约(全MAP3.0),一种是Ethernet协议,这反映PLC网络标准化与通用化的趋势。PLC网的互联,PLC网与其它局域网的互联将通过高层进行。

4)在PLC网络的低层子网及中间层子网采用公司专用协议。其最底层由于传递过程数据及控制命令,这种信息很短,对实时性要求又较高,常采用周期 I/O方式通信;中间层负责传送监控信息,信息长度居于过程数据及管理信息之间,对实时性要求也比较高,其通信协议常用令牌方式控制通信,也有采用主从方式控制通信的。

5)PC加入不同级别的子网,必须按所连入的子网配置通信模板,并按该级子网

配置的通信协议编制用户程序,一般在PLC中不需编制程序。对于协议比较复杂的干网,可购置厂家供应的通信软件装入PC中,将使用户通信程序编制变得比较简单方便。

6)PLC网络低层子网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其采用的协议大多为塌缩结构,只有物理层、链路层及应用层;而高层子网传送管理信息,与普通网络性质接近,又要考虑异种网互联,因此高层子网的通信协议大多为7层。

网友A(2010-11-12):
不同型号的PLC之间通讯协议配置有何要求

网友A:
电梯控制系统中的信号多种多样,通常电梯控制系统信号反馈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控制系统运行指令的执行器件的反馈信号(如上下行接触器、制动接触器、运行接触器、抱闸接触器、快慢车接触器等信号);②ACVV及VVVF装置故障信号,VVVF运行中信号反馈;③抱闸线圈得失电检测信号反馈(即抱闸线圈动作检测信号);④电机热保护信号反馈(或电机过电流信号);⑤电源错缺相信号反馈;⑥速度检测信号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