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7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降低的原因

楼主(2009-12-24):
请教:我这里有3台ACS800-07  500KW变频器,带风机,三台风机串接,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当电机转速达到3000转以上时,该负荷第一台风机变频器报警:DC BUS LIM .同时直流电压瞬时降到410V左右(正常时为510V),电机转速降到500多转,不跳车.

还有2个现象:

1:电机在转速 2950转的时候运行了10几个小时,没问题,但是在加到3000多转时就报警了

2:最近几天跳了4次,报警时转速一次比一次低:3300多-----3200多----3050-----3009转

另:在厂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检查了整流二极管没问题,更换了整流触发板,还更换过传动单元控制板,检查电解电容外观无异常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哈了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是测量出来的吗?三相进线电压是否正常,你应该从第一运行时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看看怎么变化。第二测量输入电压,看看有没有变化。第三测量输出电流。如需要可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整流器运行时电压正常,直流540V,三相交流输入电压在正常和故障态都正常,主回路直流电压在报警后只有410V,昨天把2台同型号的整流柜更换,锁定了故障在整流柜里,更换了整流触发板,及触发电源板,检查了主接触器,整流二极管,看不出问题,今天开到3250转左右又跳了,还是同样故障

楼主:
谢谢,张工了,等维护人员来了在联系你

网友B:
建议更换整流模块,或·监视3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弱磁了,转速可能超过了电机基频

网友D:
用几年了?建议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E:
        关注中,我今天也是遇到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听现场人员讲更楼主的情况类似。空载时,转速跟踪正常;带负载时,转速达不到设定转速,并且有POINTER ERROR故障,不能复位。怀疑是RDCU板坏了,不知道到底是这么回事。请教高人!

网友F(2010-02-10):
跟负载有关,哈哈。变频器是好的。

网友F:
风机是降转矩负载。开始风压小,变频器转速高,后来风压大,变频器转速降低,即阻力变大了。

网友G:
楼上是正确的

chaopinle

网友H(2011-04-30):
“电机在转速 2950转的时候运行了10几个小时,没问题,但是在加到3000多转时就报警了”

风机转速增大,运行功率增大,过载报警!

网友H:
“当电机转速达到3000转以上时,该负荷第一台风机变频器报警:DC BUS LIM .同时直流电压瞬时降到410V左右”

同样的原因,风机转速增大,运行功率增大,过载报警, 直流电压瞬时下降!

网友H:
风机这样的负载,频率不能超50HZ以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