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1)下集

楼主(2009-12-25):
2009-12-25 3:06:00工控TV(http://video.gongkong.com) 2009-12-25 3:06:00今天发布视频“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1)下集”!本视频节目由shukongjichuangjp上传

查看该视频

直观法:就是利用人的手、眼、耳、鼻等感觉器官寻找故障源。这种方法在维 修中是常用的,也是首先使用的。“先内后外”的维修原则要求维修人员 在遇到故障时首先采用望、闻、嗅、摸等方法由外向内逐一进行检查。有 些故障采用这种直观法可迅速找到故障原因,而利用其他方法要花费不 少时间,甚至一时解决不了。 换板法:具体来说就是将怀疑的线路板用备件板或其他机床同型号板进行 替换,然后启动机床观察故障消失或转移情况,以确定故障的具体位 置。换板之前应注意以下几点: cpu故障在该板的可能性最大,用其他方法难以确定其好坏时再用, 不能盲目换板。 要确认该板电源正常,负载不短路时才能更换,以免造成好板损 隔离法:有些故障如轴抖动、爬行,一时难以区分是数控部分还是伺服系统 或机械部分造成的,常可以采用隔离法。将机电分离,数控与伺服分离或 将位置闭环分离作开环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就简单化了,能尽快找到 故障原因。 排除法:数控系统电路板之间相互连锁,出现故障时很难确定具体位置,可 将其一一断开以观察故障情况。如电源板负载短路时可将其负载依次去 掉,以确定具体短路源。 升降温法:有些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造成故障。有时可人为地将元器件温度 升高或降低 (应注意元器件的温度参数),加速一些温度特性差的元器件 产生“病症”或使“病症”消除来寻找故障原因。 敲击法:数控系统是由多种电路板和连接插座所组成的,每块电路板上都有 许多焊点,任何虚焊或接触不良都可能造成故障。若用绝缘物敲打有接 触不良疑点的电路板插件或元器件,如机床出现故障则故障很可能就在 敲击部位。 对比法:以正确的电压、电平或波形与异常的相对比来寻找故障部位,有 时还可以将正常部分实验性地造成 “故障”或 “报警”(如断开连线、拔 掉组件等),看其是否和相同部分产生的故障现象相似,以判断故障原 因。 总之,数控系统的故障排除方法多种多样,但又各有其特点。根据不 同的故障现象可以同时选择几种方法灵活应用,对故障进行分析,以逐 渐缩小范围,尽快发现故障,排除故障。

查看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