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12-25):
一台富士变频器,型号是:FRN37G11S-4CX,用户说是面板可以用,但是模拟输入不好用(电位器输入点不好用)哪位师傅知道请赐教

网友A:
你测量一下11和13有没有电压?10V,再调节电位器看看12和11的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B:
就按上诉方法测量,然后功能设置正确。用新的多圈点位器试试。看一下模理输入口的上线下线和滤波常数。还不对就换主板

网友C:
设置正确再,,调节电位器看看12和

楼主:
以解决,是主板上的DG44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