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速度问题

楼主(2009-12-25):
我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子齿轮为100个脉冲1mm,PLC最高频率为100K,我每次都输出最高频率,但是问题是我拉料的尺寸小,比如每次都只需要300个脉冲,高速频繁的拉料,这样达不到发脉冲的梯形,加速时间还没完成脉冲就发完了,导致伺服速度达不到预期的转速,我通过调整加速时间和起始频率有所缓解,可是拉料的速度还是不够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你将PLC里面发脉冲的频率弄低匹配上你的应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