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的问题,求高手指教!!!急!!!!

楼主(2009-12-25):
 安装CX-One过程中出现“Instlling Operation Failed“,但还是安装上了。可打开其中触摸屏或程序的时候会出现

nsd.EXE-找不到序数

无法定位序数124于动态链接库cdmapi32.dll上。   和

CX-P.exe-找不到序数

无法定位序数118于动态链接库 cdmapi32.dll上。

的错误,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情况的,请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是"Installing Operation Failed"  安装操作失败

网友A:
CX-Server被破坏,所以,你只能重新安装你的CX-ONE。

使用CX-ONE的CD3中的卸载工具进行CX-ONE的卸载,然后重新安装。

Regards

楼主:
好 我试试。多谢!!!!如果成功了再来感谢。

楼主:
还是不行啊,重装没出现错误了。但还是打不开,出现同样的提示。急死了,等着用呢。、

同行们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A:
你的软件版本,操作系统版本以及序列号是否合法呢?

Regards

楼主:
软件肯定是正版的,至于操作系统就不一定了,是买电脑的时候自带的。但有正版授权

跟这些应该没什么关系,我一同事跟我机子软件都一样的,但他装上了。

而我和另一个同事却装不上,郁闷中……、、

谢谢你的回答谢谢,现在像你这么热心的人少了啊

网友B:
不行就重新装系统了

电脑问题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C:
不属于电脑问题,问题在软件本身

楼主:
还是没搞定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