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200KW电机,630KVA的变压器够不够用

楼主(2009-12-25):
我厂准备安装2台螺杆制冷压缩机,电机功率220kw和200kw各一台,启动柜是星-角启动的。我厂的变压器是630KVA的。请问如果一台启动后,在启动另一台变压器的容量够不够。220KW的电机运行电流大概400A,200KW电机启动电流大概1100A左右。

网友A:
装变频器就够。这么大功率还用星三角啊。

网友B:
有这样用得吗、

现在的变频器又不贵,在说长时间讲用变频器可以节约电的。

不用一年就回了。

网友C:
够了,不过这种大设备,都用变频的吧,以前我们公司也有几台,都用变频的,容量那是够了的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电流是大的,但还可以用的啊。用频繁变阻器或自藕变压器启动更好些。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630KVA.....最大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30KVA.....最大电流是多少呀

907A

网友G:
630KVA 看你的额定电压了,是220还是380,利用公式就出来了。要是220的电流就是2.86KA,要是380的电流就是1.66KA

网友H:
 还得看你电机功率因数是多大

网友H:
 KVA是视在功率,如果功率因数=1(阻性负载)。

哪630KVA就等于630KW。如果电机功率因数=0.85则容量为0.85×630KVA=535.5KW

 个人愚见,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指正

 万分感谢

网友I:
够了,最好一台空载另一台再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630KVA 看你的额定电压了,是220还是380,利用公式就出来了。要是220的电流就是2.86KA,要是380的电流就是1.66KA

不知道这位人兄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变压器的铭牌上可是标示为高压10000V   低压电压400V    电流907.3    容量630KVA。

网友J:
最好是800KVA以上变压器。星角启动冲击电流还是蛮大的。一般空压机都是直接拷贝外国老旧技术,控制大多是星角启动。星角启动相对于变频启动投资小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电流是大的,但还可以用的啊。用频繁变阻器或自藕变压器启动更好些。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频繁变阻器适用于绕线式电机。

频繁变阻器或自藕变压器启动,控制设备所占空间大些。

网友K: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建议先启动大的,最好还是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