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CKET协议,让西门子和AB PLC直接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9-12-25):
西门子和AB公司作为两个PLC产品的大厂,在项目中常常遇到需要PLC之间通讯的问题。之前的方案几乎都是采用第三方的产品来完成的。如采用以太网通讯,需要在AB PLC侧加装一块MVI56-GEC等。采用DP网通讯,需要加SST模块等。当然也可以通过上位机用OPC方式通讯。但是这个一般不能拿来传送连锁信号。总之,都需要花钱才能解决。

由与AB公司的1756EWEB和西门子的CP443-1/CP343-1等以太网模块都支持SOCKET协议。这意味着,AB的PLC可直接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等支持SOCKET协议的PLC或其它标准以太网接口设备直接通讯。

经过几天测试,终于做通了,而且测试了一台AB的连4台西门子的PLC。交换数据量也很大,20个连接数,每个连接数460字节。

以后,项目中遇到类似情况,就可以轻松的省下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投资了。^_^

希望有这方面应用的大家多交流一下!

楼主:
另外我负责了一个国家冶金自动化实验室,里面有常见的如西门子、AB、施耐德等全系列自动化产品,特别是有上十套TDC,有需要测试的可以找我。呵呵

网友A(2010-12-23):
请教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B:
现在越来越多的PLC都支持TCP指令库,也就是楼主的TCP/UDP socket system library

楼主:
我录了一段这个通讯测试的视频文件,不知道怎么能传上去。

网友C:
这个东西不错,支持共享。

网友D(2011-02-18):
这个东东要支持,弄上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E(2013-08-04):
怎么做的呢?可以把组图,程序发给我吗?675766132@qq.com

网友F(2019-12-05):
有资料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有资料吗?

764258950@qq.com谢谢。

网友G(2020-05-18):
现在就方便多了,Modbus TCP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33360116@qq.com谢谢。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2005/829583_1.shtml

可以用Modbus协议

网友I(2020-06-17):
这个东西不错,支持共享

网友J:
但是socket通讯有距离限制吧?

网友K(2020-07-28):
引用 网友J:
但是socket通讯有距离限制吧?



socket只是接口,与距离没什么关系。底层还是以太网,一根网线大几十米问题不大,一般项目,2个PLC距离也不会太远。

AB和西门子同时都要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