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Z信号(零信号)刻度线是哪儿

楼主(2009-12-25):
波恩老师:

       我刚接触编码器的光电码盘的问题,象图中所示的码盘,哪个位置是Z信号刻度线,或者零信号线.此码盘是FANUC公司的一增量编码器上的.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编码器的Z信号刻度线,或者零信号线.应该是1

网友B:
1可能对应Z信号,8、9、10、11对应U信号,如果2、3、4、5对应W, 那么V如何表示呢?

另,数了一下,增量刻线只有256根,不知对应驱动器标称的每转分别率是多少?

网友C:
Z信号刻度线应该是1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1可能对应Z信号,8、9、10、11对应U信号,如果2、3、4、5对应W, 那么V如何表示呢?

另,数了一下,增量刻线只有256根,不知对应驱动器标称的每转分别率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是64K,还有其他配套的在发光处也有小刻度线.我不知道64K可能已经包括4倍频吧.这款编码器的信号就是64K/R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1可能对应Z信号,8、9、10、11对应U信号,如果2、3、4、5对应W, 那么V如何表示呢?

另,数了一下,增量刻线只有256根,不知对应驱动器标称的每转分别率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另外,8,9,10,11并不是标志那4段 圆环,那4段我没标号码.8是一个三角符号,可能是做什么记号的,不知是增量线记号还是什么?     9,10,11是最外端有个小小的缺脚,成120度均匀分布.但这几个是什么信号我就不知道了.在9,和10那个位置看的最清楚了.不知这些分别对应什么信号呢?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1可能对应Z信号,8、9、10、11对应U信号,如果2、3、4、5对应W, 那么V如何表示呢?

另,数了一下,增量刻线只有256根,不知对应驱动器标称的每转分别率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所谓Z信号为高电平,是不是指当光电管照射1  位置时,Z信号就变成高电平,余下的其他时间Z都为低电平呢?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1可能对应Z信号,8、9、10、11对应U信号,如果2、3、4、5对应W, 那么V如何表示呢?

另,数了一下,增量刻线只有256根,不知对应驱动器标称的每转分别率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还有,码盘上的A,B信号是指哪里呢?

网友B:
9/10/11的信号作用不详,可能与机械安装有关。

256刻线提供64K的反馈分辨率,应该是做了电子细分,细分倍率为256倍,所谓的AB信号与这圈刻线有关,但64K的分辨率应该走串行协议了,不会用AB正交脉冲。

Z信号的光电转换原理基本上符合楼主的描述。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9/10/11的信号作用不详,可能与机械安装有关。

256刻线提供64K的反馈分辨率,应该是做了电子细分,细分倍率为256倍,所谓的AB信号与这圈刻线有关,但64K的分辨率应该走串行协议了,不会用AB正交脉冲。

Z信号的光电转换原理基本上符合楼主的描述。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在码盘上必须有U,V,W三相呢?那些信号成垂直分布呢,就象V,和W,均匀分布在4个位置.

网友D:
刚刚搂主来电话了(呵呵,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电话的),我其实前面看到了这个帖子,但无法肯定,没有上来,我的判断(猜测)几点:

1。编码器各个码道的光眼不一定在一条半径线上,不要简单地被码盘刻线位置迷惑了。

2。关于z相,大概是1的位置再加上第一或第三码道的一个黑白上升延交界处(1位置为0,另一个码道例如8也为0,当两个码道都是0,0,就是零位0)。

3。第一和第三码道,每个黑或白区间45度,两个码道如果算上光眼的错位,是错开一定角度的,这样,两个码道的组合还可以组出一组数,再加上零位+增量计数的判断获得伪绝对,来获得U,V,W的位置。

个人的猜测了,不要忘了编码器“编码”这两个字,人家编的码不告诉你,就只能靠猜了。

楼主:
对:@Q 关于

刚刚搂主来电话了(呵呵,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电话的),我其实前面看到了这个帖子,但无法肯定,没有上来,我的判断(猜测)几点:

1。编码器各个码道的光眼不一定在一条半径线上,不要简单地被码盘刻线位置迷惑了。

2。关于z相,大概是1的位置再加上第一或第三码道的一个黑白上升延交界处(1位置为0,另一个码道例如8也为0,当两个码道都是0,0,就是零位0)。

3。第一和第三码道,每个黑或白区间45度,两个码道如果算上光眼的错位,是错开一定角度的,这样,两个码道的组合还可以组出一组数,再加上零位+增量计数的判断获得伪绝对,来获得U,V,W的位置。

个人的猜测了,不要忘了编码器“编码”这两个字,人家编的码不告诉你,就只能靠猜了。

内容的回复:

@Q老师,还有,这可能是波恩老师所说的SIN/COS信号C,D吗?

网友D:
不是,C\D信号的刻线是宽度渐变的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