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2型PLC原点回归指令ZRN在程序中使用次数问题?

楼主(2009-12-25):
我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用步进梯形编辑程序(一开始执行一次原点回归),我是想在程序动作执行完后再执行一次原点回归,使每次动作后都能自动找原点,以防止原点位置偏移而导致定位不准..但是程序下载到PLC里会报警,提示是X(近点信号)超出使用范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回,是不是在一个步进梯形程序中原点回归指令只能使用一次呀?(使用手册上又没有使用次数说明),,盼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你使用的PLC型號,型號不一樣,可以指定的輸入點也有不同

指令使用次數並沒有限制,但是同時只能有一條被執行

楼主:
哦,谢谢,我试了下将近点信号X改为M,将程序下载到PLC就不会报警啦!

网友B(2010-06-04):
超出使用范围,表示X不存在你的系统中,你改用M点就不能正常运行回原点指令了,尽管没报警。

网友C(2012-07-16):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只要原点指定为x10-x17范围内,原点指令只能用一次,但指定X10-X17范围外的原点,使用次数就没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