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模块FX2N—485BD与台达VFM-M变频器通讯程序

楼主(2009-12-25):
通讯模块FX2N—485BD与台达VFM-M变频器通讯程序
此程序始终无法写入频率参数值,请教高人程序若有误请指点
例:指令码06H,将6000(1770H)写到地址为01H变频器的2001H(参数字址频率指令)
0 LD M8000
1 MOV H0C88 D8120 通讯格式7 N 2
6 MOV H3A D0 起始符 3AH
11 MOV H30 D1 变频器地址 0H
16 MOV H31 D2 变频器地址 1H
21 MOV H30 D3 指令码 0H
26 MOV H36 D4 指令码 6H
31 MOV H32 D5 变频器数据地址 2
36 MOV H30 D6 变频器数据地址 0
41 MOV H30 D7 变频器数据地址 0
46 MOV H31 D8 变频器数据地址 1
51 MOV H31 D9 变频器数据内容 1
56 MOV H37 D10 变频器数据内容 7
61 MOV H37 D11 变频器数据内容 7
66 MOV H30 D12 变频器数据内容 0
71 MOV H37 D13 侦误置 7
76 MOV H31 D14 侦误置 1
81 MOV H0D D15 结束符回车CR(0DH)
86 MOV H0A D16 结束符换行 LF(0AH)
92 SET M8122
93 LD M8000
94 RS D0 K17 D20 K0
103 OUT M8161
105 END
FX2N-485-BD与变频器连线如下:
SDA 与 RDA 与SG+ 连接,SDB 与 RDB SG-与 连接

网友A:
RS指令应该放到SET M8122之前吧

网友B:
你变频器频率写入要设为通讯写入,你计算校验码是否正确

网友C:
你这个编程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