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变频器高手关于CHF-100-011G/015P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一台CHF100-011G/015P-4的变频器。刚开始是K2225开关管损坏,开关变压器损坏;L1电感损坏;R104 ;R15?20电阻损坏;还有一个贴片360的阻值变大。更换已上坏的零件及2844;431后,上电起振了。但是一接上控制板,电源就被拉下来,(5V电压在3V左右摆动)没有显示,其它电源也下来了。后把两个色环电阻换成了10后起振能代的起控制板(有显示)了。接上风机,一运行电源又被拉下来了。到这看来还是开关电源问题。后检查2844周边的贴片电容,当吧C83?(一端接2884的2脚,另一端接4脚)C98;C56更换。好,电源不起振了。这时测量5-8脚2V电压的波动,5-7脚13V电压的波动。检修到了死胡同。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请指点一二。先在这谢谢各位了。

楼主:
那位能不提供一份电源图了。买也可以了。

网友A:
我是英威腾的华中总代理,把机器发过来维修。价格便宜,修好后提供故障说明。武汉科来特变频自控有限公司。1587175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