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

楼主(2009-12-26):
各位帮忙啊!  我现在编写一个简单程序  ,要求启动加热到设定时间后自动转到 电机运行,  经过另一设定时间,电机停止,  气路电磁阀工作,再经过已设定时间,电磁阀停止,一周期完成。

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电机停止后电磁阀工作了,可经过时间后,电磁阀停止后 电机又启动了,如何实现 电磁阀停止后 电机不再启动。另外,如何实现整个程序掉电后  全部复位?

如哪位好心大侠  最好把 程序编了  传给我,将不胜感激! 邮箱:dagelin2000@yahoo.com.cn

我急   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要做的是一个清洗机程序,具体如下:

输入:
自动 I0.1                          门闭锁 I0.2                            加热启动 I0.3                     加热停止 I0.4                          泵启动 i0.5
转盘启动 i0.6                  转盘和泵停止 i0.7                气喷启动 i1.0                     气喷停止 i1.1                          温控开关 i1.2

输出:
加热器运行 Q0.0             泵运行 Q0.2                         转盘运行 Q0.3                    电磁阀运行 Q0.4

按加热器启动按钮,加热器开始加热,再按下转盘启动i0.6,达到温控器设定温度后,温控器常开触点闭合,加热器停止加热,转盘和泵启动,达到预设时间后,泵和转盘停止,电磁阀开始吹气, 吹气设定时间到,电磁阀断电,一周期结束。   加热器由温控器常开触点控制加热器是否工作, 第二次启动时 按下转盘启动按钮,在温度达到温控器设定值后开始进行上述转盘、泵电磁阀自动清洗,一周期结束后停止。

我的QQ:414003700    Email:boyhcm@163.com

本人擅长西门子、欧姆龙PLC编程,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程序也不会吗。对了,输入给PLC的加热信号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啊?要程序和我联系,QQ908074275

楼主:
林城浪子  很够意思,   非常感谢他!

网友C:
这么简单,你用什么PLC,说清楚你的控制要求,我帮你Email:HBXZPY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