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12-26):
我是纯软件编程出身的,可工控上对硬件要求也很高。这次就遇到安全继电器了,谁能告诉我它的工作原理接线图,以及内部结构和各触电的作用吗》???最好详细点,因为我对硬件可以说是文盲。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与电路组合而成,为的是要能互补彼此的异常缺陷,达到正确且低误动作的继电器完整功能,使其失误和失效值愈低,安全因素则愈高,因此需设计出多种安全继电器以保护不同等级机械,主要目标在保护暴露於不同等级之危险性的机械操作人员。
  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

网友B(2010-03-30):
哪位前辈有施耐德安全继电器的样本资料啊?请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C:
“安全继电器”不是一般功能继电器,它是发生故障前动作继电器.

以前在自动化的工控设备中总认为安全继电器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一个连锁装置,但通过几次实践,我认识提高了,供大家参考.
1. 第一回遇意大利进口1700顿自动液压机突然起动不出,经查电路图是安全继电器不工作而引起无控制电源,一切按钮没有反应.若要试换此门锁安全继电器必需四组常开触点带延时机构,不现实.到了最后才发现是电箱门总电开关附属触点接触不良引起.
2. 第二回是法国进口全自动折弯机遇到监视操作窗门锁磁性安全继电器的磁体损坏,不能启动机器,我想换个国产的或磁块即可,想不到它有六条线通过磁体吸合,引出三个闭合回路,磁体还带密码,无法替代,真是头大头涨.目前只能短接,等进口备件.

3. 第三回是德国WAFIOS自动拉丝机,二只安全继电器是PILZ老产品,已淘汰,新型号需自己判断,有压力.

网友C:
         www.schneider-electric.cn

● 用于监控急停和限位开关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A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 XPS AV 和XPS 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 XPS 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 用于监控急停、限位开关和安全光幕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AF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 XPS 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 用于监控急停、限位开关、安全地毯和边沿开关,
或者安全光幕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A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 用于监控使能开关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V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 用于监控多个开关组合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F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
● 用于监控双手控制器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BA, XPS BC 和XPS B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 用于增加安全输出通道数量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ECM 和XPS EC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 用于安全时间延迟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TSA 和XPS TS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 用于监控安全门磁开关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DMB和XPS D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
● 用于安全光幕的哑音功能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LC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
● 用于监控安全光幕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 用于零速检测的Preventa 安全模块
○ XPS V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D(2010-05-16):
各位,有没有人能举例说明,讲一种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及接线图、各触电呀?

网友E(2010-07-14):
我也想知道,工作的原理,怎么达到所说的安全?是出故障时切断,还是出故障时导通?怎么知道哪里故障了?

网友F:
安全继电器有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G:
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2010-09-20):
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与电路组合而成,为的是要能互补彼此的异常缺陷,达到正确且低误动作的继电器完整功能,使其失误和失效值愈低,安全因素则愈高,因此需设计出多种安全继电器以保护不同等级机械,主要目标在保护暴露於不同等级之危险性的机械操作人员。
  安全继电器与一般继电器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
  安全继电器用在何处呢?
  用在带有确认机器安全的输入,确认安全后,给接触器等的输入进行控制的安全电路的设计上。
  Q:对安全电路的要求
  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
  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
  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
  像安全开关、光幕等确认安全的输入,无法做到上述功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安全电路呢?时候双重电路就可以了?
  A:单靠双重化是不行的。
  双重化是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比备如下几个条件,双重化电路的互相检查,确认所有安全电路已经断开一次,必要时由作业者操作便可以启动等条件。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输入的开关接线短路或电线外皮破损而引起的接地的可能性时,必须预防因此而引起的机器突然启动。
  实际上,为了方便安全电路的构成,将安全继电器和其他组件组合配套,把基本的紧急停止电路、安全电路组成电路模块的产品称为安全继电器模块。

网友I:
欧姆龙G9SA-301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各个接线端子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它的内部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J(2011-03-11):
我在PLC内编了一个双手启动安全电路,花了好几天时间

网友K(2011-04-12):
无论何种继电器的作用都是为了实现它的目的,只不过等级略有差别,顺带个别的功能,只要人人懂得想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