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mc采用βi伺服的自动刀塔如何标定

楼主(2009-12-26):
我单位一台数控车床,采用fanuc 0i-mc系统,其自动刀塔采用βi伺服放大器进行控制,由于伺服放大器的电池没有,重新换电池后,换刀能够正常到位,就是发出turret time over报警.估计是指令刀号和放大器输出的刀号不一致.该放大器采用绝对值编码器,不知如何对其标定?

网友A:
是否电池没电了导致刀塔伺服轴编码器存储的位置信息丢失以致于要重新建立刀塔轴原点?另外查看设备资料看看刀塔超时具体指的什么?是否需要调整机械部分?我原先的数控车床伺服刀塔乱刀位后都需重新建立刀塔轴原点,否则也会报警

网友B:
设参数11.0为0,手轮摇刀塔轴 点。关电重启,恢复11.0.

楼主:
该刀塔采用i/o link轴控制,采用外围控制命令,无法在参数里进行设置

网友B:
在NC操作显示屏PMM画面调整参数11.0为0,手轮摇刀塔轴 原点。关电重启,恢复11.0.

网友A(2010-02-28):
我单位一台数控车床,采用fanuc 0i-mc系统-----这话听着不大在谱。是哪家机床厂的产品?I/O LINK轴的刀塔冲定位原点,其方法因机床厂家而不同,问问厂家的售服人员吧!我以前在FEMCO工作,他们的数控车伺服刀塔重定位原点是按急停,手动换刀至12号刀位(最后一个刀位),转MDI,执行M17,关机重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