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自由口通信接受程序

楼主(2009-12-26):
200的自由口接受程序,为什么数据接收出现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数据有接收,但是好像不会连续接收,当传感器的数据变了后,PLC中VB存储区地址的数据不变,要把通讯线再插拔一次,传感器的数据才更新到PLC里面。

网友A:
具体怎么做的?

楼主:
程序在很多200的书上有的,我也基本上差不多的,总之传感器数据变但PLC数据不能更新,只能接受传感器的一次数据。

网友A(2010-05-05):
程序有问题。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给个联系,我给你个程序,,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我也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给我个程序学习下

kendozhou@163.com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3楼的兄弟程序怎么写的呢!给我一份也参考下,

mxhbest@126.com

网友C:
楼主,你怎么决解的说来参考参考!

网友D:
麻烦给我也发个吧

liuxiao325@126.com

网友E(2010-06-07):
定时发送就可时时接受

网友F:
程序问题,  重复发送标志没有复位!

网友G:
hikhohg59i5t7

网友H:
给我一个吧。谢谢,yjdong122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