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得编码器或光栅尺信号

楼主(2009-12-26):
我们都知道,在位置控制中,如果编码器或光栅尺读数头反馈的信号弱,会造成机器移位故障,那我想知道这些反馈信号的强弱能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测吗?,弱到什么程度会移位,若用示波器怎样判别信号弱

网友A:
如果不是1Vp-p的模拟信号,就无所谓强弱,个人以为,一般方波输出的编码器和光栅尺都会用RS-422差分驱动,通常情况下,驱动能力都是足够强的。

楼主:
谢谢波恩大师,我忽然明白了,前几天我用海德汉的读数头专用测试仪测信号,说明书上说的理想是1.0正负0.2V为正常,我那天机器移位,专用仪器测得有个地方是0.7V,所以调成1.0V至今未有移位,请问专用仪说的1.0V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1VP-P即峰峰值示波器可显示电压呢?此款读数头是模拟信号,差分的方式输出

网友B:
选用差分信号输出,线缆不要太长,屏蔽线接好,怎么会出现信号弱呢?如果真的弱的话 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来的,

楼主:
有些地方是弱的,因为读数头跟光栅尺的间隙未调好

网友A:
看来是1±0.2Vp-p的正余弦输出,此类输出也是差动输出,但属于模拟类型的差动,与RS-422的逻辑差分线驱动不同,信号之所以会弱,可能源于读数头的光电转换环节,间隙没调好很可能是重要诱因,结果造成信号幅值不足,此时的差动驱动能力本身可能未必是问题,问题还在于信号生成的源端。正余弦光栅尺,在运行速度越接近上限时,信号幅度衰减就越厉害,这一点可以很方便地从李萨如图圆的直径变化看出。

网友C:
请问专用仪说的1.0V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1VP-P即峰峰值示波器可显示电压呢?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不是1Vp-p的模拟信号,就无所谓强弱,个人以为,一般方波输出的编码器和光栅尺都会用RS-422差分驱动,通常情况下,驱动能力都是足够强的。

用1Vp-p怎么就无所谓强弱呢? 峰峰值差值能保持不变吗?用RS-422驱动怎么信号就不会衰减,那如果我要传输20m ,RS-422没有问题?

请波恩指教。谢谢。

网友A:
就RS-422驱动的驱动能力而言,只要驱动器选择合适,线缆合适(双绞/寄生电容等),在20m线缆长度内传输100~200Kps的编码器方波信号应该不至于出错。

至于正余弦编码器输出的1Vp-p信号,其幅值衰减可能不仅来源于线缆传输,更多的情况会源于信号的生成环节,即读数头的光电转换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