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m行程的定位精度要求15um,如何选择丝杆?

楼主(2009-12-26):
500mm行程的定位精度要求15um,如何选择丝杆?

C5精度的丝杆的300mm行程下的累计误差20um左右,能否采用?
如果采用,是否必须采用螺距补偿才能实现500mm行程内15um的定位精度?

网友A:
如果不是钱的问题选个研磨丝杆吧,省心

网友B(2010-03-07):
C5级的丝杠如不做补偿,是不能到0.015的定位精度。当然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

0.015的定位要求,用C5级丝杠加上电气补偿是可以达到,至于重复定位精度,新丝杠你搞好了,搞到5U以内都不是问题。建议你用4级的丝杠,价格差的不是太多。

另不要用轧制丝杠。

网友C:
我做滚珠丝杠有5年多,根据你说的,导程误差精度任意300长C5(日本,台湾标准)是0.018内。500长的话定位精度在0.02内没有电气补偿是做不到的,如果你需要的是重复定位精度,只要丝杠副加预紧,环境合适的话可以保证0.002内。有技术需求可以咨询我。QQ:342566607

网友D:
用双螺母C3的吧!!!!!!!!

网友E(2012-07-19):
双螺母C3没错!

SIGNATURE............................................................................................................................................................
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