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问题

楼主(2009-12-27):
怎样能够设置组态王报表的行高和列宽,用那一个函数?谢谢!

网友A:
很不好意思, 没发现组态王有这项功能, 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吧

网友B:
组态王没有这个功能,只能设置行数和列数,

网友C:
一般先建一个报表模板,定好行高和列宽,各行列块的字号,颜色,对齐,边框,图案等,储存好,用时调出就行了.

网友D:
建议用excel做报表,这样就灵活多了,想怎么干都行

网友E:
得用自由报表才可以,我们用的易控具有自由报表,但感觉还是不够开放,与excel无法集成

网友F:
你们的问题很好解决的 13120465398 有兴趣沟通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