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只能做MODBUS从站 两个S7-200如何用MODBUS通讯

楼主(2009-12-27):
S7-200是不是只能做MODBUS从站 通讯帧只能由主站发出 从站想应 那两个S7-200怎么用MODBUS通讯的……

网友A:
主从站都可以做!

网友B:
主站也可以,在不方便接线的场合,赛远的MODBUS无线数据通讯模块SY-WT6可以考虑用一下。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WT6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MODBUS等无线数据通讯,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PLC的无线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楼主:
对:dirgan 关于

主从站都可以做!

内容的回复:那SMB30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都设置成0口通讯jiu

楼主:
对:dirgan 关于

都设置成0口通讯jiu

内容的回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都设置成自由口,用0口通讯,其他设置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