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伺服电机功率与负载之间的关系如何估计?

楼主(2009-12-27):
比如大约400W额定功率的交流伺服电机可以带多大转矩的负载?谢谢!

网友A:
要看应用,

              看电机说明书,电机的力矩: T = 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网友B:
 伺服电机是控制电机,不是拖动电机,不要上来就看功率!都是该死的日系通用伺服和国内的追随/仿制者惹得祸,都把国人带进沟里了!

伺服电机的选型首先看力矩和转速,功率只是前两者的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