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工程时打开USB失败 为什么?

楼主(2009-12-27):
我刚接触通态的屏,昨天刚做了个工程要是一下,下载工程时提示打开USB失败,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http://www.mcgs.com.cn/sc/list.aspx?cid=58

上面有一些常见的问题解答,“TPC_Vista系统下USB无法下载的解决方法” 你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B(2010-06-13):
我们只有连接触摸屏的时候才选择USB连接,如果您只是试一下工程效果的话,应该选择模拟运行,然后下载工程

网友C:
我使用昆仑通态好多年了,整体感觉还不错,对于下载的问题,有以下建议;

1、先换一根USB下载线试一下

2、USB下载的时候触摸屏需要在运行环境下才可以,需要确保触摸屏是在运行环境。

3、在下载的时候您看一下是否选择了“USB下载”,因为昆仑通态的下载方式有IP网口下载,还有USB下载。

4、如果还不行的话,您就电话400-610-7062,这个是他们的客服电话,服务态度还可以。

网友D(2011-09-12):
很有可能是USB口的问题 也就是电脑USB口的问题 一般台式机得最好用后面的口。

网友E:
1、电脑系统问题,WIN7及Vista系统需要进行相关设置;
2、USB线的问题,联系代理索要一根;
3、屏设置在不启动工程画面再下载。

网友F:
我感觉这事屏的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电脑,用USB下载线下载7062KS就可以,下载7062K就不行。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G(2011-12-14):
首先确定你的电脑不是WIN7,64位的!然后你做一个检测,将屏与电脑连接后,查看设备管理器,看USB是否是MCGS sys,如果不是请更新USB驱动(在安装软件文件夹里有USBDRV),然后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