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能用固态继电器直接启动吗?

楼主(2009-12-27):
各位朋友:

               三相电动机能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接触器直接启动吗?

网友A:
能,总题是它能受得住多在的电流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我还没有用过,不过为什么不直接用接触器代替呢?

那样可能还优惠的多。

呵呵,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希望不要介意

网友C:
可以,只不过固态继电器电流要远远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如2.2KW电机 5A电流,要用30A以上固态继电器,大于电机启动电流

不划算,不建议选用

网友D:
可以用的

第一:有灰尘的地方,并且想防爆的,这样对价格没有什么要求的,并且寿命也厂

第二:固态继电器价格贵,交流接触器价格便宜

第三:QQ1051131379

网友E:
可以用啊,我们公司就有这样使用的,只是功率不大

网友F:
可以用,主要考虑电流的问题

网友G:
固态继电器直接代替接触器意义不大,软启动是晶闸管比较广泛的应用,毕竟不是变频,固态继电器属于淘汰范畴

网友H:
没问题呀!

XW:有人说:“可以用啊,只是功率不大 ”

东方:没事儿!

XW:毕庆民说:“固态继电器直接代替接触器意义不大属于淘汰范畴”

东方:不会吧。固态继电器可以直接代替接触器,而接触器却不都可以直接代替固态继电器。呵呵,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希望不要介意。

网友I:
:“固态继电器直接代替接触器意义不大属于淘汰范畴”

固态继电器 用途很广泛的 而且接触器是代替不了的呀    比如在温度控制方面

网友J:
有用过,不错哦,但电机不是很大,

网友K:
一般只是小电机上用用。如果是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接触器了,检修的时候一定要把上级电源断开要不会引起触电事故。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