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VFDSoft转换到中文后是乱码?

楼主(2009-12-27):
我安装的VFDSoft转换到中文后是乱码?

楼主:
为什么我安装的VFDSoft转换到中文后是乱码?

网友A:
台达公司网站重新下载!装机!如果还是如此,检查你的电脑系统!

网友B:
q我装的和你说的一样,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
重新下载安装换是这样,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那位高人说一下呀!!!!!!!!!!!!

网友C:
你的操作系统是简体中文版的,而这个软件是繁体中文版的

楼主:
美猴王大哥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10-03-25):
我的也如此!请问有人遇到此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今天试了一下,把电脑系统的语言设置成中文(台湾),就可以了,只不过是繁体的,简体的还不行

网友E(2011-05-09):
 我的转换中文根本不能!转换英文以外的全是乱码!台达厂家应该想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F(2011-08-17):
请下载最新版本1.45版本使用

网友G(2011-09-19):
目前用的是英文版的。

网友H(2011-10-20):
VFDSoft V1.45     说明:VFD Software v1.45  安装前, 请先移除版本

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77D94048-C05A-4032-BBB5-62473BB18C81/SC/VFDSoft%20v1.45.zip

更多更新内容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下载中心: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dc_catalog.aspx?id=0

中达官网下载中心下载导航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Navigation.aspx

网友I:
对:电子板砖 关于

请下载最新版本1.45版本使用

一样的,听说现在还没有中文版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2011-11-23):
请将添加

C:\Program Files\Delta Industrial Automation\AC Motor Drive\VFDSoft\Language file\Lang_CHS.txt

文件

上面文件由下面文件翻译

C:\Program Files\Delta Industrial Automation\AC Motor Drive\VFDSoft\Language file\Lang_en.txt

因附件不会上传请自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