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远程查看

楼主(2009-12-27):
怎样设置才能够实现组态王远程控制,组态王服务器的IP地址怎么找?需要通过Internet网络进行远程控制,哪位做过,谢谢了!

网友A:
远程访问有几个要素:

1. 固定的IP或DNS域名

2.防火墙是否关闭掉组态王需要使用的端口。

其它和局域网设定相同

也可看一下组态王的WEB发布功能。新的6.53 WEB平台有改进

楼主:
局域网发布正常,组态王需要的端口是多少,在哪里查找!谢谢!有花生壳解析IP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