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测交流接触器下面三相电流,其中有一相是零。空压机运行正常。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9-12-27):
柳州富达132空压机测交流接触器下面三相电流,其中有一相是零。空压机运行正常。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难说,是否接线改过,还是测量的是 零线

否则电机早就报废

网友B:
 不可能吧,空压机用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啊。

网友C:
呵呵,兄弟,你看看清楚再测量啊。

网友D:
电流,电压多少,起动方式是何种起动方式?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很难解释

网友F:
单相运行吧。如果负载不重或时间短,电机运行是没影响的。

网友G:
柳州富达空压机应该是星三角启动。。有六根引出线仔细看一下。不要量错了

网友H:
你待仔细看看,是不是你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