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47型断路器在负载是照明时,多少电流时跳闸啊?发热情况和不发热两种情况下

楼主(2009-12-27):
,DZ47型断路器3P 100A负载是照明,请问多少安培能自动跳闸啊? 考虑在负载是照明时断路器在通电流时发热情况和不发热两种情况下的自动跳闸电流!!

网友A(2013-02-23):
c1到c40通断能力是6000A      c50到c60通断能力是4000A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靠谱;自动跳闸一般也就是额定电流的1.25倍就跳了。不发热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跳了,那就是发热后才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