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配电柜信号灯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09-12-27):
我做过好多柜子有个通病就是变频器启动后不应该亮的信号灯都是微亮,高手们是怎么解决的。信号灯是LED的。

网友A:
我有好办法,我解决过很多这样的问题!13821146721何

网友B(2010-04-01):
做好柜子与变频器的接地

网友C(2010-06-24):
还是接线有问题,有零线什么的并到一个端子了吧,虽然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操作有干扰

普传变频器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联系人吴工 13591763970

网友D(2011-05-20):
零线不能接在一起的,分开会好的

网友E:
1、 用单独的控制电源

2、信号灯使用屏蔽线,屏蔽层良好姐弟

3、在灯上并一个1UF左右的电容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2012-02-27):
引用 网友C:

还是接线有问题,有零线什么的并到一个端子了吧,虽然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操作有干扰

普传变频器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联系人吴工 1359176397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 用单独的控制电源2、信号灯使用屏蔽线,屏蔽层良好姐弟3、在灯上并一个1UF左右的电容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或采用其它类型的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