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小问题

楼主(2009-12-28):
以前我是用OMRON编程的,用SIEMENS我是新手,现有一小问题,向各位前辈请教。

编程过程中要删除一条竖线,总是会先删除前面的指令,再点删除才会删掉竖线?是我的操作有错误吗?可以单独仅删除竖线?

在OMRON中,CTRL+向下箭头,就出一条竖线;CTRL+向上箭头就可以取消竖线。

网友A:
是这样的

SIEMENS PLC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不是 SIEMENS PLC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是软件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写错了。